[求助] FPGA内部乘法器执行时间?

楼主(2010-07-16):
FPGA内部乘法器执行一个乘法运算得到稳定输出的最短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
看你怎么配置了,几个时钟周期吧,乘法器一般是流水线实现的,有个PIPELINE STAGE选项的。至于时钟频率,那看你的FPGA能承受的最高频率决定了,这样执行时间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