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DK编程的文件读写问题

楼主(2010-07-16):
在SDK里怎么读写文件?譬如要从PC机里读一个文件的数据,怎么操作?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2010-10-18):
就我所知,如果你像从PC机上获取数据,首选要传输的渠道,可以是UART,网口,在XPS中添加相应的IP。PC端控制数据的传输,然后再SDK中编写一个函数用来接受数据,这样也许可以!

网友(2011-05-17):
怎么从串口采集数据呀?请教一下

网友(2011-10-20):
回复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那个文件读写问题有没有解决,能不能给我讲讲,发个代码示例也好

网友(2012-03-04):
呵呵,是呀,sdk 只是个附带的软核,想读写文件数据,可以用在EDK里添加EMC,就是个外部存储器控制器,GPIO是可以作为输出或输入端口,其实在EDK里添加这些IP时,在该核右侧点击就会出现PDF datasheet,仔细看好它,其实作用是什么就会了,还有这些也可以在xilinx 官网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