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字设计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0-07-16):
经典高速数字设计信号完整性资料

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 introduction.rar

网友:
抢个沙发,这个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研究,收了

网友(2010-08-28):
我的目标是50信元!!

网友:
BPL长波信号采样器

BPL长波授时系统是国家授时中心主要授时手段之一,随着卫星导航产业的飞速发展,长波授时系统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上海宇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BPL长波信号采样器(兼容罗兰C信号采样)为相关技术研发人员开发基于BPL长波/罗兰C系统的定位和授时的应用提供了有力工具。
一.    硬件接口说明
1)前面板介绍

◆     中频信号输出:AD采样前模拟中频信号输出(经AGC调节后)。
◆     USB采样指示灯:长波采样器处于采样状态时,兰色灯闪烁。
◆     USB采样接口:USB2.0采样接口线连接端,接口线另一头连接至计算机的USB2.0接口上。
◆     外同步时钟输入:当外同步采样时,可由此端口输入外同步时钟。
◆     时钟同步切换开关:当采用内部时钟进行采样时,开关须闭合(即扣上短路帽),内部时钟采样10MHz/1PPM的温补晶振供给,如果需要通过外部供入更高稳定度的时钟,或与外部设备进行同步,则外部时外可通过外同步时钟输入端口输入,此时时钟同步切换开关须处理断开状态(即去掉短路帽),供入的时钟为交流耦合输入,输入电平范围为0.5Vpp~3Vpp。
◆     5V电源输入:(里+外-),长波采样器供电+5V输入电源接口,输入电流在500mA以内。

2)后面板介绍

◆     天线输入端口:采样器自带天线(无源)端口输入。
◆     有源天线馈电输入(预留):当采用有源天线输入时,此端口做为馈电电源输入端口。
◆     天线选择切换开关:当采用采样器自带天线输入时,天线选择切换开关闭合(即扣上短路帽),若采用有源天线输入时,天线选择切换开关断开(即去掉短路帽)。
◆     有源天线输入(预留):有源天线输入端口。
3)长波天线介绍

此天线为磁棒绕制天线,无源,输出端口采用母头SMA输出。

二.    采样器驱动安装说明

BPL长波信号采样器连接USB接口至计算机上之后,计算机弹出驱动安装画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再下一步

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已………”,下一步

选择“从磁盘安装”后,单击浏览,找到光盘里头USB驱动底下的ezusb.inf后,确定,然后下一步直到完成,这里可以从设备管理器里看到多了一个BPL- USB2.0设备,说明驱动程序已安装成功。
三.    采集软件使用说明
BPL长波信号采样器正确连接后,如下图所示。
后面板连接如下如下

    前面板连接如下所示

点击光盘里的…../ BPL长波信号采样器安装软件/setup.exe,安装BPL长波信号采样器软件,安装后,在桌面上出现图标

双击后,出现如下界面

单击“打开USB”,选择存储文件名后,设置采样时间,默认为0,不限时采样,通过保存数据和停止保存控制保存数据大小。
一.    BPL长波信号采样器参数说明
(1)   主要用途
◆ BPL长波信号采集、分析与软件算法评估
◆ 兼容罗兰C 信号采集、分析与软件算法评估
◆ 基于软件设计的长波信号授时与定位系统研究
(2)           技术指标:
◆ 通道数:    单通道采样
◆ 接收信号:  BPL长波信号(兼容罗兰C信号)
◆ 信号带宽:  20KHz(90KHz~110KHz)
◆ 采样频率:  10MHz
◆ 采样宽度:  12位
◆ 计算机接口:USB2.0
◆ 天线接口:  SMA
◆ 天线:      无源天线,SMA接口
◆ BPL长波采样数据获取能力:可定时,也可不限时连续采样
◆ 供电形式:  外接5VDC电源供电
◆ 功耗:      2.5W
(3)   采样数据组织格式(可参考matlab程序访问)
按字(16Bit)组织如下[从高位到低位排列]:
{Byte[n-1]LSB, Byte[n-1]MSB,Byte[n]LSB, Byte[n]MSB,……………}
其中Byte[n]LSB表示n时刻采样点低位字节,Byte[n]MSB表示n时刻采样点高位字节。
二.    Matlab参考程序
光盘里附带了matlab参考程序“ChangBo_Data_Process.m”,完成长波采样信号数据读取和简单滤波处理。
以test4.txt数据文件为例,其matlab处理过程如下:
执行ChangBo_Data_Process.m程序,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test4.txt后,继续执行,输出波形如下图示

上海宇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 夏工
手机:    13585951700
QQ  :       174632971
电话/传真: 021-55896538
Email: SPL_20100518@126.com
网址:  www.caspl.cn

网友:
提供低成本GPS/卫星导航&软件无线电&通信信号处理DSP/FPGA开发解决方案

GPS/卫星导航通信     ->       GPS卫星导航开发验证平台  &   GPS中频数据采集器
通信/信号处理            ->       软件无线电开发平台  &  高端配置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
测控通信                  ->        高速数据采集板
开发板                     ->        Altera FPGA开发板 / Xilinx FPGA开发板 / DSP6713开发板

基于DSP+FPGA+USB2.0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开发
基于GPS卫星导航开发平台的GPS中频信号采样器的开发

夏工    13585951700
QQ:   174632971
上海宇志通信

网友(2014-08-25):
谢谢,正是所需要的

网友(2016-03-23):
爱上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