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放大器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在设计运放的时候,从波特图上看,放大器增益降到0dB时对应的相位裕度大于0是稳定的。

     假设一个放大器初始相位是180度,在单位增益时相位为60度,它是稳定的。

     另一个放大器单位增益很大,它对应的相位是-300度,即相对初始的相位翻转了360度后又下降了120度,那么它的相位裕度还是不是60度呢?它是不是稳定的?

    对于这个问题很费解,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是不稳定的,而且非常不稳定。
判断放大器是否稳定,不但有phase margin,
而且有gain margin,就是在相位达到0度时,增益有多大,增益必须小于0dB才行,否则不稳定。

网友:
放大器增益降到0dB时对应的相位裕度大于0是稳定的

而且这句话也不对啊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表述的意思,你的运放开环时如果在GBW处相角没有超过-360那是稳定的 如果你的运放接成闭环,比如说负反馈那么你的这个运放在GBW处相角没超过-180就是稳定的。 而且闭环运用之后你还得看一下你的反馈系数,接成缓冲器时是最坏的情况,虽然整个系统稳定,但是阻尼系数得设置好,极点不能靠太近。

网友(2010-09-07):
还是很混乱。。。

网友:
4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换个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了。你可以想想振荡的条件:

相移达到180度;增益大于等于1
你的第二个情况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点。于是乎,会振荡。

网友:
呵呵,这个肯定不稳定了,你如果转n个360度(n>=1)的圈,那么在这些圈内,也有相移180度的时候,而你的增益还大于1,振荡即会产生。

网友:
2楼right,看看增益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