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提高bandgap的psrr,大家都有哪些措施呢?

楼主(2010-07-17):
欢迎探讨!

楼主:
比如上面这种提高psrr的方法,个人感觉比较复杂,在实战中会搞这么复杂吗?
请高人指教。

楼主:
还有一种是以电流镜形式:

楼主:
实战中,哪种类型比较常用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
都沒有采用過!

楼主:
semico_ljj :
你们采用RC filter形式或cascode形式?

楼主:
下面是我了解到的常用方法, 哪些比较常用的呢?

网友(点评):
您好,这张图片的出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点评):
您好,求这张图片出处。

楼主:
对于上面四种方法,我的理解是:

对于没有驱动要求的bandgap来说,a和b是合适的。
对于有驱动要求的ldo regulator 来说,c和d是合适的。

楼主:
希望牛人出现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在用cadence仿真psrr时具体是怎么输入公式的啊?我QQ:372764030

网友(2010-08-30):
嗯,期待牛人出现!!

网友:
期解答中........

网友:
等牛人解答

网友:
我做的电路中,几乎没有用过上面几种提高PSRR的措施。可能我做的都是简单的电源芯片的关系吧,电源要求低,正负5%足够。

使用运放的bandgap, PSRR低频达到60dB还是可以的;高频就RC滤波上。这时电源提高1v,输出提高1mV。
相对于失调造成的十几mV变化或者温度变化造成的约4mV变化,psrr提高意义不大,还不如有时间解决前两个主要问题呢。

估计做专门高精度电压基准的时候就要考虑了。但是不解决失调trim和温度二阶补偿的问题,单独提高PSRR可能总体改进不明显。

楼主:
lylnk:
我做的电路中,几乎没有用过上面几种提高PSRR的措施。可能我做的都是简单的电源芯片的关系吧,电源要求低,正负5%足够。

使用运放的bandgap, PSRR低频达到60dB还是可以的;高频就RC滤波上。这时电源提高1v,输出提高1mV。
相对于失调造成的十几mV变化或者温度变化造成的约4mV变化,psrr提高意义不大,还不如有时间解决前两个主要问题呢。

估计做专门高精度电压基准的时候就要考虑了。但是不解决失调trim和温度二阶补偿的问题,单独提高PSRR可能总体改进不明显。
--------------------------------------------------------------------
你说的在理,国内实际应用中,bandgap主要解决offset和温补。
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大大考虑psrr

网友(2010-11-04):
    ----------------
电源抑制比和基准电压的精度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在LDO中,
基准的温度系数可以不好,
基准电压可以有一定的偏差,
但是电源抑制比一定要好。

通常这样的LDO的基准电压比较特殊。

网友(2011-07-07):
牛人赶紧回答啊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
ADD CAP AT FEEDBACK LOOP

网友(2011-09-21):
那一般把低频psrr做到多大,40db够吗?

网友:
大哥的好东西看来不少
能否把paper发出来

继续顶上去。
引用 楼主:

楼主(2012-03-28):
好久没来了,希望大家再讨论,讨论清楚最好。
的确,在ldo中,bandgap 的psrr挺重要的。

很多情况,仿真psrr不错,实测出来较差,所以在设计阶段就要重视psrr。

欢迎牛人讨论!!

网友:
psrr at 1k>=80dB
at 1M>=40dB
算是可以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 如果需要高频psrr好的话,R和C会很大
    b. pre-regulator 主要还是改善低频的psr  对高频的改善很有限,而且pre-regulator的vref 又由谁产生呢?
    c. 太复杂,升压电路都用上了!不推荐!大师写的文章,但是我觉得idea挺脑残的!
    d. 上面的nmos压降太大,所以需要low vth或native 的nmos 有些工艺会提供这些模型。

网友:
为什么没有有效的方法??

网友:
顶上去,擦 我做高精度的,psrr没个90+根本不行~~~求方法~~~期待牛人

网友:
顶起来~~不能沉啊~~求神人~~~

网友(2012-05-25):
正在做高psr的bandgap,希望高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a: 太浪费面积了,R会消耗Vdd 的headroom; b: Vref 可以用 LDO + BANDGAP CASCADE 产生;
c:我见过类似电路,加CP,比较复杂; d:Vds headroom 比较紧张,需要大的VDD 支持。
这些电路是提高PSR的,如果说什么精度,那都被限制在Bangap 本身了吧。 另外TI 之前发了偏比较牛的HIGH PSR LDO, 里面用的bandgap中Error amplifier 最后一级用了一个buffer, 用来track VDD 变化的,该论文的名字叫 “High PSR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feed-forward 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自己搜搜吧呵呵。

网友:
一般來說應該是cascode或是pre-regulation吧, 若要追求高頻的PSRR有可能會影響到matching.

网友(2012-11-01):
回复 网友A:

  per-regulater 的电路一般是什么结构,前辈能给我大概说一下吗,刚做模拟时间不长 ,或者给我点这个资料谢谢了 我的邮箱 selfsalvation04@yahoo.com.cn  谢谢您了

网友:
casecode, low pass filter

网友:
继续顶上去

楼主:
好久没来了。
从我的思考以及身边的人给予的信息来看:
如果psrr要求不是特别离谱,那就一般的cascode,rc filter.
如果要求挺离谱的,比如1Meg,60dB,精度要求1%~5%。
那可能要preregulator + rc filter.
如果再来个低电压的要求,看来国人就要被难倒了。-----估计只能上先charge pump,后preregulator,再rc filter了。
呜呼!!

网友(2014-01-27):
Generally i would do these,

For DC PSRR: Cascoding,long channels(you can get around 70-80dB)
For 1Mhz PSRR: Need a wide band opamp(more power disspation)
Beyond loop bandwidth (Put capacitor-20-30pf).

网友(2014-03-24):
High PSR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feed-forward 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网友(2014-08-06):
回复 楼主:

    还同时要求低功耗

网友:
楼主,可以把论文发出来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cascode如何提高psrr?

网友B(2014-10-14):
cascode的加入,不会改变bgr的psr,且op的增益,psr也都不会影响或者极其不明显bgr的psr。通过增大输出阻抗,可以减小输出对VDD的敏感程度,但是cascode并没有减小这种效果,仿真亲测。楼主说的两种结构可以极大得提高psr,就是结构太复杂了,项目中不实用。另外,通过电流镜复制,电流模输出的结构,可以得到比电压模(一般在32db左右)输出高30db左右的psr。这样,VDD变化1v,输出约变化1mV,基本上满足大部分应用。

网友(2015-03-09):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此,刚刚测试了,针对电压模,如何提高电源抑制比,你有经验分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e-regulator也可以用电流负反馈,产生Vreg,Vreg本身相对VDD就有一定的电源抑制

网友(2015-06-15):
很好的帖子,希望楼主继续更新心得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D:
目前我了解的PSRR增强电路有如下几种:
1、输出端加滤波电容,构成RC(和你的a结构类似)。但是这种方法对低频段基本没有作用,因为电容面积很大的,如果你是做到芯片内部,那就不现实。对高频段有一些作用。
2、改变输出对地对电源的阻抗。可以采用了Cascode技术和增益提高技术来增大输出阻抗。但是此种结构在低电源低压环境中应用时候就需要小心了。而且增益提高技术会引进极点,要使其不影响系统稳定性;同时多出来的支路也增大了静态电流。
3、增大环路增益。由于PSRR在一般结构中,可以粗略的表示为环路增益的倒数,所以可以通过增大环路增益来提高系统全频段的PSRR。在带隙结构中通过提高运放的增益或者是增加环路增益提高结构来提高整个系统的PSRR。
4、采用负反馈预稳压结构。通过一个负反馈的预稳压结构,预先对电源电压进行处理,再使用给内部电路,使得电源的扰动通过预稳压得到大大的衰减,给内部电路一个相对稳定的电源环境,从而提高PSRR,这是一个常见而十分有效的方法。这种结构能够显著的提高PSRR,不少研究就是基于该结构,都取得了较好的仿真或者测试结果。不过它也有一个问题:预稳压电路造成了一定的电压消耗,减小了电路设计时的电压裕度;同时负反馈环路有一定的电流消耗。
很多结构都可以,但是要根据你电路的要求来合理选择。

网友:
预反馈的结构是很有用的,有很多架构使用,能够切实提高PSRR的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5-08-17):
雨调整的"基准电压‘’如果还是来自基准的话,感觉不易启动,
低频psrr可以用selfbias运放做到130dB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自偏置运放的结构,稳定性怎么解决?会引入额外的零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太清楚你说的零点在哪《A Low Powe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with Enhanced Power Supply Rejection

网友(2015-11-17):
回复 网友G:
您可以分享一些负反馈稳压结构的资料吗?感谢不尽!!!   我的邮箱:luxuchangyy@163.com

网友(2016-05-05):
回复 网友D:

   没有运放的带隙如何增加负反馈结构呢,需不需要电容构成补偿呢

网友(2017-05-16):
受教受教~

网友:
mark一下,持续的更新,很赞!

网友(2019-09-08):
楼主第二篇文章名字是啥

网友(2021-12-23):
您好,能不能给出相关论文???

网友H(2022-08-17):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
从我的思考以及身边的人给予的信息来看:
如果psrr要求不是特别离谱,那就一般的cascode,rc f ...

大佬还在吗,VDD1.0v-1.4V  psr要求80dB @1K,这样的bandgap怎么做,我幕墙只能做到60dB往上

网友:
有人贴一下这是那篇paper吗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H:
大佬还在吗,VDD1.0v-1.4V  psr要求80dB @1K,这样的bandgap怎么做,我幕墙只能做到60dB往上
...

我也在尝试做VDD=1.4V,PSSR=80dB@1KHz,请问你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推荐,自己看了不少,但依旧没有搞懂,谢谢

网友(2023-10-09):
请问这个您这边实验过吗?

这篇paper讲的是通过二极管连接的PMOS跟随电压纹波,来提高PSR
我这边实验出来发现,实际上他还是增大了OPA的增益,提高了低频的PSR
因为结构不变,将OPA的电流由外部偏置给予,OPA的输出连接VREF上面PMOS的gate,这样纹波是不跟随的,但测出来PSR没有变化(控制外部给的电流和之前自偏置电流大小相同)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B:
cascode的加入,不会改变bgr的psr,且op的增益,psr也都不会影响或者极其不明显bgr的psr。通过增大输出阻抗 ...

想问一下为什么电流模结构PSR会优于电压模结构?

网友I(2024-01-26):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了解到的常用方法, 哪些比较常用的呢?

Microsoft Word - Gupta_Vishal_200708_phd.doc (gatech.edu)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I:
Microsoft Word - Gupta_Vishal_200708_phd.doc (gatech.edu)

感谢感谢,这篇文章现在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了解的PSRR增强电路有如下几种:
1、输出端加滤波电容,构成RC(和你的a结构类似)。但是这种方法对 ...

负反馈稳压结构有资料吗?

网友(2025-07-29):
psr是不是和opamp有关,为啥我用cascode opamp相对于miller opamp的psr会好很多,ac增益都是6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