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相位问题

楼主(2010-07-17):
看到一个pll
输出的是16相时钟
其他8个是由另外8个inv来的
请问那么多的相位的作用是什么
怎样的电路需要多相位的时钟?

网友:
1# ilovecolin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用于相位插值,前提是你的PLL用于给CDR提供参考时钟,同时你的CDR是基于相位插值的数字CDR,这样就能够解释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