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容时间常数时遇到的求解等效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1]下图是
common-source circuit with output coupling capacitance
书上给的从Cc两端看出去的时间常数是 ts=(RD+RL)Cc,这个答案我同意
但是它忽略左半部分的理由是Since Vi=0, then Vgs=0 and gmVgs=0.
我觉得更完整的答案应该是 gmVgs*Rs+Vgs=0 推出Vgs(gm*Rs+1)=0
由于gm*Rs不等于-1,所以Vgs=0,所以Cc两端电阻是RD+RL。请问下我这个推导过程是否正确?
【2】
如果只关注从CL两端看出去的等效电阻,请问Rc左边这部分的等效电阻是多少?
我试着在gmVpi这个压控电流源上的那点加入测试电压Vc和测试电流Ic(Ic=gmVpi)去求左边部分的等效电阻,但是我得不到关于Vc的方程,因为gmVpi这个压控电流源上的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求,无法列等式,而且这既不是若顿电路也不是戴维南电路。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和一个电阻串联。我能给自己的一个很没把握的解释是电流源的电阻是无穷大的
【3】
到了高频范围内,需要考虑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了,如BJT的(Cpi和Cu) FET的(Cgd和Cgs),其他的电容先不管,都忽略。
这里我想确定下:假如只考虑BJT的Cpi 和 Cu,或者说只考虑FET的Cgd和Cgs,那么在计算从其中一个看出去的等效电阻时,是不是要先把另外一个看成开路

网友:
1)左边部分不考虑的原因是MOS在低频工作时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其内阻为无穷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否有VGS,算法都不会改变

求时间常数的目的是为了计算带宽或者零极点。所以这里如果你按照传输函数的观点去看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你把输出端的两个R一个C写成一个单端的ZL,可以看出他存在一个极点,那个极点就是1/[(RD+RL)*Cc]

网友:
2)你说的对,原因就是因为VCCS的输出阻抗在低频下可以看作是无穷大
这里我同样建议你把传输函数找出来,你会看到CL相关的电阻仅仅有Rc+RL

网友:
3)在估算系统的带宽的时候有两个方法
开路时间常数,用于计算低通点,除了正在计算的电容开路之外,其他的电容全部短路
短路时间常数,用于计算高通点,除了证类计算的电容短路之外,其他的电容全部开路

请参考 Thoas H.Lee“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第七章 “Band width estimation techn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