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如何设置状态机显示

楼主(2010-07-17):
Debussy中有把状态机从数字转换成字母的功能,请问如何转??
谢谢大侠们!!!

楼主:
自己先顶一次

网友(2011-04-14):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
就是编辑一个alias文件,将状态的代码跟名字对应上。具体细节看看手册吧,就搜alia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