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带增益提升电路的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共源共栅放大器可以在输入信号通路上和负载上加增益提升电路(gainboost)来提高增益,
    我想请问为什么在满足:主放大器的GBW<增益提升电路的GBW<主放大器的次主极点频率的情况下,增益提升电路不影响放大器的频率特性。

楼主:
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
主放大器的GBW肯定小于它的次级点频率,至于增益提升电路的GBW也肯定是小于主放大器的次级点频率的,否则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可能影响次级点的频率,期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从别的论文上摘下来的,如果是摘下来的最好把原文贴出来。
我觉得关系应该是:
增益提升电路的带宽>主放大器的带宽,应该是一个带宽关系。也就是在主放大器的带宽内,增益提升电路的增益不下降。
如果增益提升电路的带宽大于次极点频率,也没有问题,只是没有必要

网友(2011-03-08):
过来学习.......正在看这个

网友(2013-10-22):
正在纠结,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