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rmality中遇到unmatch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7-17):
门控时钟unmatch是不是不用理啊,只要verify正确就可以吧?请高手指点下哈!
谢谢!
在线等啊。。。。

网友:
什么叫门控时钟unmatch?  这个时钟是不是连接到了register时钟端口了? 你要检查一下register的输入端是不是match,ummatch是要解决的。

楼主:
什么叫门控时钟unmatch?  这个时钟是不是连接到了register时钟端口了? 你要检查一下register的输入端是不是match,ummatch是要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时钟肯定是连到了寄存器的时钟端口上的,但是就是检查match的时候,这个寄存器没有mstch上,但是最后验证的时候确实对了的!
那么这个寄存器应该怎样设置检查match or unmatch呢?谢谢了

楼主:
高手说下噻...

网友(2010-08-18):
在PostProcess中都会提醒你共有哪些unamtch point,哪些要关心,哪些culled。
一般说来,门控latch不用关心。
是在不放心跑下lec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门控时钟的unmatch可以不用管,在verify时默认情况下不对使用clock gating的设计部分进行验证。如果需要对clock gating设计部分进行验证,可以使用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命令,默认为none, 即不对使用clock gating的 设计部分进行验证,可选其他值有low, high, any,分别设定clock gating不工作时输出的clock值为低,高,低&高。

网友:
虚心的学习之。

网友(2010-09-25):
果然七楼是高手

网友(2011-01-20):
7楼说的不对啊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指的是clock gating cell什么时候使时钟有效,是高是低还是高低都有,这个和dc命令里面生成clock gating的命令有关了

网友(2011-02-24):
哈哈,formality这个东西, 总是感觉有点水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2014-06-07):
12楼果然高

网友:
果然如此,七楼高手

网友(2014-09-23):
高手说下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