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查看运放的跨导啊?

楼主(2010-07-17):
如题?下面这个是DC仿真时候查看,用HSPICE查看运放跨导。
用什么命令啊?运放是不是肯定要接成闭环啊?
解释下这个图怎么仿出来的啊?

楼主:
我用的SPICE。

网友:
1)AC仿真,输入端使用幅度为1的AC电压源, 输出端通过大电容隔离之后接地,看大电容上流过的电流
2)瞬态仿真,正负输入端使用一个幅度非常小的DC电压源Vin,输出端使用一个非常大的电容Cx
则,gmVin/Cx*t=V(Cx)

网友:
用DC仿真也可以,保存直流工作点,然后再将差分对的直流工作点打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

楼主:
5# wind2000sp3 楼上正解!!

楼主:
来高手啊??

网友:
说的好啊。。

网友:
1)AC仿真,输入端使用幅度为1的AC电压源, 输出端通过大电容隔离之后接地,看大电容上流过的电流
2)瞬态仿真,正负输入端使用一个幅度非常小的DC电压源Vin,输出端使用一个非常大的电容Cx
则,gmVin/Cx*t=V(Cx)
-------------------
还是不太理解,还有谁能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电流给电容充电的方式。根据电容上的电压上升的速度,计算输出电流,根据输出电流计算gm。

这种方法的使用有些限制,仅仅是一个参考。
我们知道OP的输出端,不仅有电容,而且包含一个内阻,随着电容上电压的升高,内阻就会漏电,这样测量结果就会变差

网友(2014-04-19):
思路不少呢   真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万没想到,负载要用电容...  用电阻的话得多大合适  还是说不能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