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求助,关于command.log file 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昨天我在服务器上装好DC运行都没有问题,但今天一早运行dc时,Initializing完后会报一个错误——Error:could not open command log file “home/d/command.log"(CMD-015)
各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应该怎么解决好呢?

楼主:
对了,我刚又试过了,如果用管理员权限使用dc的话好像就没有问题,是不是要更改什么地方的权限设置啊?

网友:
man 一下后面的编号。
进行综合时,工具是不会读入这种log文件的,不知道你这是在进行什么操作?

网友A:
那个目录一般用户没有写权限,你改权限就行了

网友B(2014-12-08):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另外,输入dv -db_mode不能进入图形界面。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那个目录一般用户没有写权限,你改权限就行了

感谢,我换了个普通用户的路径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另外,输入dv -db_mode不能进入图形界面。 ...

就是上面那个老哥说的权限问题,可能是对.log文件没读写权限,改一下权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