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不做可以吗?

楼主(2010-07-18):
在后端流程中不做formality可以吗?

网友:
这个就好像你问医生,我不做例行体检可以吗? 可以,你要承担风险,风险大小你要自己算好。 一旦发生问题,病因将不会那么容易找出来。也不一定能很快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比喻很恰当。我们这里两个人做数字的,一个写代码,一个做后端的。我们也没有成熟的流程和脚本,软件也得自己搞,也没有人指点,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上回就没有做fm,也没有做后仿,时序检查就结束了

网友:
楼上的有qq没?以后有问题共同讨论,我qq 121760646, 注明:ee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QQ415758192

网友:
肯定做了比不做好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