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里面的sv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8):
初学formality,碰到svf,不知其意,望高人指点

网友:
svf文件是记录综合工具对设计进行了哪些优化,fm工具读进这些变化才能不对RTL到网表。不然是RTL到netlist是很难比对成功的。

网友:
受教了,呵呵,英文全称叫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我也了解到一些,全称是setup verification file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哦!SVF是RTL到netlist做fm的一个协助。
那网表间fm就不会存在这个文件了吗?

楼主(2010-08-17):
回复 网友B:

是的,netlist 和netlist的比对,不需要的

网友:
有多了解了fm的相关概念,谢谢楼主和2#的达人

网友(2011-06-20):
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2012-11-09):
回复 网友C:

确定是setup verfication file???
感觉应该是synopsys verification file吧?

网友D(2013-08-21):
赞同是synopsys verification file的说法。使用Candence的LEC做形式验证,就无法加载这个文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更正说法:SVF的全称应该是“Setup Verification for Formality”

网友(2017-08-08):
很赞的回答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D:
赞同是synopsys verification file的说法。使用Candence的LEC做形式验证,就无法加载这个文件的。 ...

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