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0.1 FIFO ip 核应用求助

楼主(2010-07-18):
在ise10.1中使用core generator 生成 fifo 核时遇到问题,望高手相助。
具体的问题如下

ise10.1中运用Core Generator 生成fifo IP 核, 参数选择如下: common clk , block ram, first-word fall-through ,
write width 78 , write depth 16,
选用 Almost Full Flag, Almost Empty Flag,
Full threshold Assert Value 8
Empty threshold Assert Value 4 , 选择数据计数 5 bit

1.当第一次向FIFO 输入一个数据(wr_en只有一拍有效),data_count 1empty 信号变为‘0
2.当第二次输入一个数据后(wr_en只有一拍有效),data_count 2 almost_empty 信号变为‘0
3.此时,开始对FIFO 读取数据,( rd_en连续两拍有效)。其中如图黄线所示,rd_en第一拍之后,almost_empty 信号变为‘1 rd_en第二拍之后,data_count 为‘0,说明FIFO内的可供数据为0 。问题一:此时empty信号为什么仍为‘0
4.当再一次向FIFO 输入一个数据(wr_en只有一拍有效),data_count 1,但是almost_empty 信号变为‘0。问题二:为什么当data_count 1时,almost_empty信号就变为‘0(而如2所示data_count 2时,almost_empty信号为‘0)

请问如何才能解决 上述 almost_empty empty 信号的 错误时序的问题,或者如何设置FIFO参数,使得当FIFO内的可用数据为2个时(大于等于2个时),则almost_empty program_ empty信号为‘0’。而当FIFO内的可用数据小于2个时,则almost_empty program_ empty信号为‘1’。

  小弟在此感谢大虾相助了

网友(2011-05-05):
你要fifo中的数据可以读两次?放到外面的寄存器中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