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滤波器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07-18):
小弟仿了个七阶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10M,增益18dB,跑瞬态的时候很悲剧的振起来了,找了半天没找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现发出来请各位一起探讨一下.
这个是滤波器的结构

滤波器的波特图

激励源是60mv的10MHz的正弦信号,上图是滤波器的输出波形,正常情况下应该输出500mv左右的正弦波,这里出现包络,发生振荡了

这个是两级运放的结构

运放的开环差模增益56dB,GBW有205M,PM有将近90度

运放共模环路的波特图

谢谢!

楼主: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帮我指出问题所在或者思路

网友:
能看一下各个节点的输出波形么

楼主:
刚仿了下,悲剧,第一级的波形就有点包络了,我师兄说这个不算振荡,输出波形的频率跟输入激励一样都是10MHz,如果是振荡的话会振出不同频率的信号,但是对于这个包络还是不太清楚怎么产生的

网友:
你的共模输入电路不能处理大信号啊。共模可能都挂掉了
filter AC response, band-edge peaking 都有30dB 了,filter prototype 的peaking 有多少?估计你运放的带宽太小了。
如果用理想运放,你的filter 会震么?

楼主:
回ls,滤波器原型的peak有26.6dB,相应的增益有20dB,尖峰太大也许跟Q值高有关,不太明白这跟运放的带宽有啥关系,又跟滤波器振不振荡有什么联系呢.

整个滤波器的直流点还是蛮稳的,基本每个节点都维持在0.75v,电源电压是1.5v.输入端灌了50mv的信号,经过第一级10倍放大就有500mv的幅度了,这点摆幅运放肯定能承受的,比较悲剧的是第一级就有包络产生了,难道是闭环裕度不够?明天再查查看

理想的运放肯定不会起振啦

网友:
看不到具体参数 没法分析
只能一级一级查 应该很容易看到的
如果怀疑是振荡 别加AC信号进去 加个小信号阶跃进去看看
如果怀疑是couple 换理想的器件试试
如果怀疑是频率响应 看看AC的结果

网友:
先按照普通的仿stb的方法仿真一下闭环稳定性了。
你是不是传输函数没设置对啊
你pz分析一下了。看看polezeros是不是和原先的差老远,甚至进入右半区,当然震荡了
另外你这是chebyshev么?袋内都没ripple的。
零极点肯定飘走了。。
一般lpf不会震荡,震荡的话你先看看你的运放巩膜反馈稳定性了

网友:
敢问楼主:放上面两个AC图的时候,带负载电容了吗?有的话,带多大的呢?是电路中实际运放的负载电容吗?
二级运放,负载电容不合适,相位余度也是不一样地。

BTW:把TRAN仿真是的精度调高点吧!

网友(2011-04-12):
每一级的stability都要仿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很好解决:

(1) OP带上负载, 看相位裕度是否60左右。
(1) OP带上负载, 看公模反馈相位裕度是否60左右。

之所以要60度,是保证有较好的瞬态响应,同时,留有足够的margin,避免震荡。
   满足以上至少可以不振荡。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24):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了,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2016-06-29):
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8-17):
这要仿闭环,开环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