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如何在active-HDL中dump fsdb波形?

楼主(2010-07-19):
使用了$fsdbDumpfile和$fsdbDumpvars两个函数,但是,warning如下:
# Warning: VCP7050 dct_tb.v : (73, 39): Non-standard system task enable: $fsdbDumpfile.
# Warning: VCP7050 dct_tb.v : (74, 26): Non-standard system task enable: $fsdbDumpvars.
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没设。
LINUX下加这一条:
   setenv LD_LIBRARY_PATH ${VERDI_INST_DIR}/share/PLI/${SIMULATOR_VERSION}/${PLATFORM}LD_LIBRARY_PATH

楼主:
那个,在windows下呢?

网友:
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然后在这里添加LD_LIBRARY_PATH,一样指向Verdi的安装目录下对应目录。

楼主:
那个,不好意思,还有一点点问题。
如果是debussy的话呢,该指向那个目录?debussy的PLI目录下有modelsim_fli53、modelsim_fli54、modelsim_pli、modelsim_pli54、nc51、nc_vhdl、nc_xl、vcs和vcsd。我就不知道该用哪个了。而且有的文件夹下有pli.lib和*.dll文件,那么,我该用lib呢,还是用dll文件?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用另一种方法,命令行参数加载,详细内容请看附件文档

网友(2010-08-20):
编译的时候加上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参数 就好
还要testbench加上
initial begin
$fsdbDumpvarsTofile();
#10000;
$fsdbFinish;
end

网友:
编译的时候加上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参数 就好
还要testbench加上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op.fsdb");
$fsdbDumpvars(top.level1);
end

网友(2010-10-25):
喔 原來還可以這樣阿!

网友:
又上了一課呀 感謝提問~

网友(2013-03-30):
值得一看~~

网友(2018-01-12):
PLI选项中设置fsdbwriter.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