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种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0-07-19):
这是多晶硅层看到的图像,这个管子是做在Nwell里面的,我初步判断为横向的PNP,如图所示(粉红为多晶硅),但是从电路上分析,LPNP又行不通,PMOS也行不通(多晶硅栅跟里面的E是连接的)。所以我判断是纵向NPN,在电路上可以走的通。大家见过没有这种的VNPN?望赐教。

网友:
有可能啊,最好还是根据电路猜。

网友:
也可能是ndmos

网友:
应该是PMOS
而且是功率PMOS

网友:
VNPN or LPNP,poly主要用来做自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