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继电器可以作为控制视频信号通断的开关吗?

楼主(2010-07-19):
请教继电器可以作为控制视频信号通断的开关吗?

网友:
最好不要。你可以用切换器,用IO来控制

网友:
Xilinx FPGA全局时钟和第二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方法

网友(2010-11-14):
应该是不合适的。

网友(2010-12-29):
松下的tq系列,貌似看到过资料,可以过1G的信号,隔离度貌似是25dB,貌似不记得了.

网友:
晕,继电器啊,那阻抗多大啊,接触阻抗那么大,你用来通视频信号?通断电源还可以用用。

网友:
relay => large current  and low speed ..relay BANDWIDTH 應該會不夠用
  可以用 但信號會衰減很多
可以改使用 analog cmos 開關 要 bw夠高  因為電視至少 > 6M .但一般vhf 是約 170M~300M ..
如果是 uhv 要更高 ..

网友(2011-04-01):
如果你不嫌体积大,无论从导通电阻和关断隔离度考虑,对于75欧姆阻抗的传输和6M的信号带宽,都不成问题。

网友:
开关速度慢,跟不上视频信号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