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折叠共源共栅零级点分析

楼主(2010-07-19):
电路用于生成电压偏置。
环路的主极点在A点,次极点在B 点;
当我加上不补偿电容的时候,在A点看到AC分析出现零点,正好补偿了在B点出现的次极点。
求在A点出现左半平面零点的原因及分析

我按照拉扎维的书上P304页之分析 感觉不太对,算出来的零点跟我仿真到的差很远 可能我算的也有问题,求高手给分析下

楼主:
应该和VB没关系把,我不加补偿电容 这个环路是没有相位裕度的,加上补偿电容就有很好的 裕度了

网友:
一切op work, omit gds3和omit all Cp,好像Sz = gm3*gds4*gm6/Cc; 不知是否对的?
Vb过高,M3变成电阻。但好像还是不该在右边。
有点怀疑是A点Cp造成的?A点Cp好像会带来一对左边的复数Z。位置好像是A点p的一半附近?初算的,不一定对。

网友:
gm3/gds4*gm6/Cc

网友:
一切op work, omit gds3和omit all Cp,好像Sz = gm3*gds4*gm6/Cc; 不知是否对的?
Vb过高,M3变成电阻。但好像还是不该在右边。
有点怀疑是A点Cp造成的?A点Cp好像会带来一对左边的复数Z。位置好像是A点p的一半附近 ...
引用 网友A: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问楼主:
你怎么知道零点是在A点?

网友:
Vin*Sz*Cc+(Vgm3+Vgm2)*(rds4//rds3)*gm6=0
所以:Sz=(gm3+gm2)*(rds4//rds3)*gm6/Cc=gm3*rds4*gm6/Cc

网友:
我觉着吧,这个零点分析其实跟miller compensation的零点分析是一样的。
在左边是因为M3的存在,如果没有M3,这个零点就是右半平面的
比如说你在A点加入test信号v,在M6产生电流V*gm6,如果这是一个零点,则这个电流全部来自Cc支路,于是在M3的Source有电压V*gm6*(1/sCc),于是有新电流表达式
V*gm6*(1/sCc)*gm3=-V*gm6
s=-gm3/Cc

网友:
寄生带来的零点的位置,是一对共轭的复数,它的实部,是A点带来的极点的实部的1/2. 不是说零点在A点。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
我觉着吧,这个零点分析其实跟miller compensation的零点分析是一样的。
在左边是因为M3的存在,如果没有M3,这个零点就是右半平面的
比如说你在A点加入test信号v,在M6产生电流V*gm6,如果这是一个零点,则这个电 ...
引用 网友B:

hi~
你的答案和我一样,但你的这个推导电路我觉得有些问题
用你描述的这电路,那么应该有 -V*gm6*(reqG_M6)=V,也就是说
应该有-gm6*(reqG_M6)=1,这显然不对吧~?希望讨论下

网友:
赞同六楼的观点,设M3源极为z点,那么
Va=gm3*Vz*rds4
gm6*Va=Vz*s*Cc
则s=gm6*Va/Vz*Cc=gm6*gm3*rds4/Cc

网友:
赞同六楼的观点,设M3源极为z点,那么
Va=gm3*Vz*rds4
gm6*Va=Vz*s*Cc
则s=gm6*Va/Vz*Cc=gm6*gm3*rds4/Cc
引用 网友C:

hi ~
请问你的思路, 在M3源极即z点列KCL是怎么列的  i_M3_s+i_Cc=0 既是认为输入vin=0么?

楼主:
各位的可以拿这个电路去仿真一下哦,反正我就是在环路分析的时候看到了 左半平面的零点了

楼主:
求各路高手继续分析哈,小第感谢

网友(2020-10-22):
mark,可参考1984年Design Techniques for Cascoded CMOS
Op Amps with Improved PSRR and
Common-Mode Input Range这篇js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