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D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我的D触发器的电路,仿真时发现在100MHz左右时工作没有问题,是上升沿触发,但是当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在下降沿触发的错误,请大家指教!!!谢谢!!!

D触发器的电路图

D触发器的电路图

网友:
看不清楚图,哪里是反馈呀?

楼主:
我觉得这个图应该没有反馈,可能是我没理解这个图,请您指教! 2# wind2000sp3

网友(2010-12-25):
没看明白,学习中……

网友(2011-10-24):
怎样用mos管搭出来电路啊

网友A(2013-08-16):
貌似是个tspc的变种,这种只适合高频使用的,对时钟沿有一定要求,低频还是用std cell吧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tspc的变种,这种只适合高频使用的,对时钟沿有一定要求,低频还是用std cell吧 ...

您好,请问这里的时钟沿是说时钟变化的速度吗?相比于输入时钟是正弦波的话,输入方波的最低工作频率是不是要低一点。以及请问std cell的全程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