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VERA产生的文件时VMC错误

楼主(2010-07-20):
50资产
使用"vera -proj filename.proj"后产生.v文件,然后使用"VCS  *.v"命令,提示
"Error-[UST] Undefined system task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vmc_init' "
类似的错,有函数的,有任务的。
找了下该类任务和函数在vera安装文件夹下的lib以及lib下的vlog文件夹下vmc_veri_funext.h文件中有定义。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extern int vmc_size();extern int vmc_init();extern int vmc_init_misctf (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extern int vmc_init_check();extern int vmc_setup_start();extern int vmc_setup_misctf();extern int vmc_system_clock();extern int vmc_start_program();extern int vmc_add_variable();extern int vmc_add_variable_array();extern int vmc_add_variable_array_elmt();extern int vmc_add_interface_signal();extern int vmc_signal_change_misctf(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extern int vmc_add_verilog_task();extern int vmc_done_task_misctf(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extern int vmc_add_vera_task();extern int vmc_vera_task_call();extern int vmc_vera_load();extern int vmc_vera_mload();extern int vmc_vera_pload();extern int vmc_vera_debugger();extern int vmc_vera_add_parameter();extern int vmc_get_export_index();

楼主:
顺顺便问下,VMC有关的函数和任务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
不要沉了。UP

楼主:
vera生成的.vshell文件中,有很多的类似$vmc_init, $vmc_system_clock这样的task,它们都是干什么的?还有他们有很多参数,都是什么意思?请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vshell calls the Vera simulator procedure “vmc_init” through the PLI. vmc_init performs the following five major functions:
i) it loads the Vera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 to be executed by the Vera simulator,
ii) it sets up certain nodes of the Verilog model as callback nodes,
iii) it creates a “master” context of level 0 , which we shall also refer to as “context( 0 ),”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main Vera language program,
iv) it places context( 0 ) on “the run queue” of the Vera simulator which holds all Vera language contexts waiting to be run and
v) it calls “vera_main,” the main routine of the Vera simulator.
The nodes which vmc_init establishes as callback nodes in step (ii) are typically: i) the Verilog model's Vera system clock, and ii) those clocks specified by Vera language interface statements.

楼主:
已解决
这么低级的错误竟然也犯了。。。无语

网友(2010-10-13):
hi,我昨天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从下午3点搞到晚上8点也没有解决,能不能分享下你的宝贵经验啊?

网友(2012-05-13):
vmc生成模型延时启动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2014-07-16):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添加链接库吧~elab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点啊 我小白 不太懂 谢谢

网友(2018-10-11):
回复 网友B:
VMC生成模型延迟启动是什么意思?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大哥能不能告诉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C(2018-12-02):
八年后,我遇到了,看了这个帖子,凭直觉应该 在编译的时候加上 -vera,好像过了

网友D(2022-12-01):
引用 网友C:
八年后,我遇到了,看了这个帖子,凭直觉应该 在编译的时候加上 -vera,好像过了
...

赞赞赞  亲测好用 加上-vera就好了

网友C(2024-04-16):
引用 网友D:
赞赞赞  亲测好用 加上-vera就好了

五年多又过去了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C:
五年多又过去了

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