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QuestaSim中编译了OVM库在运行程序时为什么还报错?

楼主(2010-07-20):
在QuestaSim中编译了OVM库在运行程序时为什么还报错?在QuestaSim 6.3c中已经编译了ovm 2.0.1的库,在运行ovm库自带的例子的时候编译还不能通过,还会报错,报的错误是:Could not find the package (ovm_pkg).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near "e":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对应的代码内容为:import ovm_pkg::*;
ovm_event_pool ep=new("ep");
ovm_event_pool ep=new("ep");

也就是OVM库的内容,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能编译,求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有人在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需要把ovm库里面的源代码也要编译到你的工程里,你可以参考它的用户手册,有这些地说明,在脚本上要加入一些选项,同时也要包括这些头文件的插入。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在QuestaSim中如何进行设置?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设置方法,还有,大侠是不是提问过关于OVM中文版的资料啊?你那里有吗?方便共享一下吗?看英文的资料看的头都大了,谢谢啦!

3# gaurson

楼主:
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每建一个工程都要重新编译一下OVM_pkg库吗?因为刚才我新建了一个工程之后编译又报错了,重新编译了一下ovm_pkg之后再编译就通过了。之前用Xilinx的库的时候编译完一次,以后就都能用了。如果每次建一个工程编译一次的话会比较麻烦啊。

3# gaurson

网友:
中文资料确实不多,我这里也都是英文的,基本都是从这个论坛下载的。至于你说的类似xilinx元件库的那种方式,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一般都是参考OVM提供的程序包里用脚本来进行编译仿真,所以那样做也节省不了多少时间,只要在脚本里面加上相关的路径即可。

楼主:
我现在编译带OVM库的文件通过了,但是在仿真运行的时候报错,错误为:
Error: D://sv_test/doulos/ovm_getting_started_1.sv(236): Vopt Compiler exiting
# Error loading design
大侠知道是什么回事吗?还有你刚刚学习OVM+ systemverilog的时候是怎么入门的,我现在看了一下systemverilog的语法书,然后看了一些OVM的基本说明的文章,然后再看利用OVM编写程序的例子,但是现在卡在QuestaSim编译带OVM库的例子上了,我现在对OVM的理解还不深入,而且存在好多疑问,有一个疑问就是OVM的功能这么强大,它能够提供很多基类,包括各种方法,函数和任务,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啊?我现在对监视器,驱动器等等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怎么去使用它们,它们又都有什么功能还不清楚,是要把它的Refence都看一下吗?要对OVM的理解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手写程序啊?我想快速的入门,从例子入手,用sv +  OVM写一个比如发送tcp/ip 数据包到DUT的功能,然后之后再随着工程需要一步步深入去学习sv + OVM,现在是搞了好多天了,还没找到门路,请高手帮帮忙,先在此谢过啦

6# gaurson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仿真工具的设置问题,没遇到过。要快速入门,估计就要先从程序包里的例子入手了。userguide是肯定要好好看的,论坛上还有一本cookbook也可以看看,毕竟方法学的东西,理论性还是很强,如何应用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

楼主:
恩,谢谢gaurson的耐心回答,已经连续好几天打扰你了,呵呵,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QuestaSim版本的问题,我现在用得是QuestaSim6.3c,是不是版本比较低啊?在网上看到有人碰到一些编译或者运行时的问题,换了高版本的QuestaSim后问题就解决了。关于编译OVM库的问题在这两天的折腾下解决了,好像每次编译一个程序都要重新编译其要用到的OVM库,我现在是按照例子中的说明在进行操作,也就是用命令行中敲命令,通过执行do 文件地方法在编译和运行程序,可不可以用类似ModelSim中那样通过右键然后Simulate的方式来运行啊?应该也可以吧,我试过。但是,是不是命令行的方式更普遍啊?大家一般都用命令行的形式吗?
8# gaurson

网友:
使用命令行的话,至少脚本支持,这样节省时间吧。看个人喜好来定。

网友(2011-03-09):
初学者弱问,哪里有OVM的的标准库下载?

网友:
try to have a look

网友(2011-12-27):
在QuestaSim中编译了OVM库在运行程序

网友:
看个人喜好来定。

网友(2012-04-12):
怎么搞 还是不太明白 看来要好好看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