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国内数字IC最牛的是哪几家公司

楼主(2010-07-20):
如题,从前端到后端,他们用的EDA工具主要有哪些,想有针对性的学习这些软件,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穷学生愿聆听赐教,谢谢

网友:
还是针对你的工作来学吧!!

楼主:
我还是学生,学习方向也是这个,所以想有针对的掌握相关软件

网友:
关键是看你以后做那部分了

楼主:
做数字IC前端,电路设计,主要要掌握的应该是仿真和综合的软件,但我不确定,好的公司一般用什么软件

网友:
都是用synopsys的吧 ,我猜

楼主:
能来些准确点的信息吗,有没业界高手,帮忙解惑

网友:
我在一家ic设计公司工作,用过的EDA工具如下:
1.Debug: verdi(SpringSoft)
1.RTL linting: nLint(NOVAS)
2.Simulation: NCverilog(Cadence)
3.Synthesis: Design Compiler(Synopsys)
4.Formal verification: LEC(Cadence)
5.Static Timing Analysis: Primetime(Synopsys)

网友:
反正很多国企名号的都很垃圾。好的,我还不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先抛一点前端的   synplify pro / DC、QUARTUS II/ISE、Modelsim/Questasim/VCS、。。。

网友:
这要看你学校能提供什么样的工具了,毕竟这些工具价格都不低。
学会一个,转另外公司的类似工具还是很快的。

网友:
坐等牛人解答

网友:
综合大多数都是用的synopsys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现在一些工具都可以弄到破解版,做做练习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据说一些公司也用呢,期待更多牛人来指导

网友:
mentor graphic
candence
synosys

网友:
不要想着有牛人,呵呵!

网友:
synopsys:
  vcs                         rtl及门级仿真
  design compiler        逻辑综合
  dft compiler             dft
  tetramax                 atpg
  primetime                静态时序分析
  formality                 形式验证
  ic compiler              ap&r
  nanosim                 混合仿真

candance:
  nc-verilog
  verilog-xl                rtl及门级仿真
  soc encounter         ap&r

fpga:
  quartus                  altera
  ise                         xilinx

mentor:
  mbist architect        memory bist
  calibre                    lvs/drc
  modelsim               rtl及门级仿真

你不是都要学吧?还是用到哪个学那个吧~~~
而且,破解版的软件也不是很好找的。

楼主:
谢谢 wat__fir,我有选择性的学习,大部分软件还是接触过,就是没很深入研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专业啊,我们公司用vcs,pt,dc。。。

网友:
如果想进比较牛的公司,我建议还是把集成电路的电路基础、数字集成电路原理等方面打扎实基础。因为,关于工具的使用,通常这些公司都有成熟的培训流程,最重要的是专业基础水平。

楼主:
谢谢,说的有道理

网友:
synopsys综合效果相对更好,cadence的前端设计和后端仿真会更好些.

网友:
想做前端的话,建议学好Verilog,自己多写程序

网友:
我做的最牛。找我问好了

网友:
synopsys的工具用的挺多吧

楼主:
这个讨论很有意思,谢谢牛人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最常用的自然是三大EDA公司的软件:Synopsys,Cadence和Mentor

网友:
请注意所谓数字前端,根本的还是电路。不要只记得0和1.

前端的工作内容都类似,除非牛到IBM那样的,用的都是差不多的软件,以Synopsys为主线,补充一下其他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