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spectre中怎么仿变化的gm?非常感谢!!

楼主(2010-07-20):
随着输入的变化,gm也变化,那么怎么仿真随输入而变化的gm?
也就是gm随输入变化的曲线?
非常感谢!!

网友:
gm=dI/dV,把电流和电压拿出来,在caculator里做微分。

楼主:
我貌似就是这么弄的啊,在计算器里面的swept-dc中用deriv(I)/derive(V),但是结果跟实际情况很不一样。
请问你以前这样做以后能够仿出正确的gm吗?

网友:
当然。。。。。。。
实际情况是什么?
注意gm所带负载,最好上个图。

楼主:
你好!能不能加下你QQ具体情况可以跟你讨论一下!非常感谢 4# goodgoodgood

网友(2013-05-28):
回复 网友A:

   加下我QQ753743312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