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如何没有图形化界面

楼主(2010-07-20):
Modelsim怎样才能纯shell模式或非图形化界面运行啊,用命令行方式但vsim后图形界面会自动弹出来啊,怎样只是将波形文件保存下来却不打开图形界面啊,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

网友:
vsim -c -do sim.tcl -l sim.log

楼主:
谢谢,波形怎么保存啊,我想把波形保存下来,但不显示,想看那个信号时在加上,不然信号全部出来了太乱了

网友:
想问一下,这些tcl从哪学,好像没有资料讲这些的。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 2# cihchenlin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顺便顶一下帖,让更多高手可以发现它的存在

网友:
lz,对于modelsim的使用教程可以看。Modelsim->Help->SE pdf manuals这里面有好多东西。也有tutorial。好像波形文件就算你保存了,也只能在vsim后在wave窗口下才能打开的。好像是这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vsim -c -do run.do -l vsim.log -wlf vsim.wlf
2. the contents of run.do:
    log -r /*
    run -all
    exit -f

you can see the vsim.wlf file in your simulation directory. Next time you can load vsim.wlf into modelsim, then you can look the waveforms of all signals.

网友(2011-05-06):
学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