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分析探讨:环路带宽和环路裕度

楼主(2010-07-20):
请问各位,我在对一个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环路进行stb稳定性分析,最后的stability summary显示的结果如下图1所示:

网友:
,这里面的nan是什么意思呢?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呢?
      当我把这里的PM调到45°以上时,运放的瞬态响应明显的稳定了,呈现的是一条直线。而在这之前,PM只有15°左右时,瞬态输出是振荡的,明显的不稳定。我的共模反馈电路如图2所示: 通过调整参数我发现:与前级运放的输出相连的两个管子的W/L对PM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当W/L加倍时,可以显著的增加PM。我后来调整电容和电阻的大小看它们对PM的影响,发现当电容增大时会减小PM,电阻的显著变化对PM几乎没有影响。这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后来我换了另外一种结构的CMFB电路,结构如下图:  ,我现在发现与前级运放输出相连的两个管子的W/L对PM影响很小了,反倒是上图中那个红框中的管子的W/L对PM影响较大,并且这影响方式也与第一种反馈电路不一致:这里的W/L加倍对PM影响很小;如果L不变,单独增加W,则会对PM影响较大;如果W太大的话,那么PM,GM都会显示:nan。大家讨论讨论,这些现象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1)别光看数据,要看曲线。
2)找找环路中的主极点在哪。
3)带着正确的负载电容/电阻仿。

网友:
有的时候要自己推推公式才能深刻理解
只靠跑sim 来学习,很容易被误导

网友(2010-12-06):
stb仿真频率扫描范围设置多少?200M?

网友(2014-12-12):
增大补偿电容会增大PM吧?我也试过

网友:
1.nan是指在你的仿真频率范围内,phase都没有掉到0度,内部GM的计算函数无法抓到对应的点;
2.其他问题自己推导一下公式吧,参数是通过公式手算再仿真调试的,在不明白调整参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之前就仿,费时费力还不讨好。

网友(2024-03-13):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学习

网友(2024-07-23):
引用 楼主:
后来我换了另外一种结构的CMFB电路,结构如下图:,我现在发现与前级运放输出相连的两个管子的W/L对PM影响 ...

作者你解决了吗?像这种电路怎么推导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