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的失调

楼主(2010-07-20):
测试一个全差分放大器,连接成单位负反馈,输出失调有800mv,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看看我是设计哪里可能有漏洞,或者测试哪里有可能会出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描述什么信息都没有,让大家怎么帮你,呵呵
你是tape-out回来的测试结果
还是电路的仿真结果啊,
应该不是复杂的东西,还是很容易debug的

楼主:
是tape-out的测试结果。
全差分放大器,正负5v电压。
测试的方法就是连成单位负反馈,输入加上正弦波,正负输出的直流量都有个偏移,最大800mv。

楼主:
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输入DC对吗?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输入的直流是0V。
输出直流一个是正的,另一个是负的,计算一下,共模失调不算大,算是CMFB起作用了。现在是差模失调太大,差不多有1V多,郁闷,想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把详细情况贴出来,坛友们才能集思广益

网友:
是不是正反接错了?

网友(2017-04-22):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测试全差分放大器,datasheet里说差模输入失调电压等于二分之差模输出电压,我想问问这是为什么?而共模输入差模电压等于1倍的共模输出电压,二者都是在增益等于1的情况下,但是一个二分之一,一个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