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交流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0-07-20):
我现在想把一个共模电压5v,差模电压300mv的信号变换成共模电压7v,但是差模电压不变,信号频率100m,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PMOS的source follower可以。
NMOS的CS放大器可以。
以上两个可以使用共模反馈

可以使用电容隔开

网友(2010-09-18):
只放大差模信号,放大后,再施加一个共模信号。仅仅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