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 ram实现有限状态机?

楼主(2010-07-21):
请教各位大虾:有线状态机在block ram实现原理是什么,用block ram实现的性能怎么样?谢谢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用块ram实现状态机?

网友:
实际上就是把bram当作一个简单的CPU而已,里面存放着操作字段和下一步该跳转的地址等等,理论上能达到bram的最大速度。这个方法能减少一定的资源占用。

网友:
把BRAM当作查表项  向RAM中填入初始化数据 地址即状态的索引 输出 即下一状态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應該說blockram + read only, ram.addr <= ram.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