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波形如何保存

楼主(2010-07-21):
modelsim波形不想立即显示,想用命令保存下来一个波形文件,下次在看,如何搞啊?

网友:
只能保存结果的数据库,不能继续仿真。在wave窗口使用save命令即可。

楼主:
谢谢,但我想用命令行方式,不用图形界面

网友:
你可以用图形界面操作,一般会在下面的transcript里面显示你的对应指令,拷贝到命令行即可。

楼主:
谢谢,还是用Debussy吧

网友:
需要在testbench中加入相关语句: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ilename.fsdb");
    $fsdbDumpvars;
end

or

initial begin
$fsdbAutoSwitchDumpfile(size, "filename.fsdb",file_number);
end

应该还有语句可以控制dump哪个block的waveform,请知道的人补充?

网友:
仿真工程目录下的.wlf 就是仿真过程的波形文件,  下次如果希望不重新仿真就看波形,直接打开这个.wlf文件即可。

网友:
恩 真有用

网友:
vsim.wlf就是,可以用命令OpenFile打开。

网友:
保存  然后下次想看的时候 打开vsim.wlf就好了

网友:
wlf文件,应该就是了吧

网友:
应该还有语句可以控制dump哪个block的waveform,请知道的人补充?

网友(2012-11-07):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3-05-27):
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求助 如何设置仿真时间  例如 我希望wave窗口只显示100ms到130ms的波形 而不显示前面100ms的波形 因为仿真时间过长wave窗口会死机 PS:我用的是QuestaSim 应该和ModelSim 差不多吧

网友:
用脚本
log -r /*
run 3000ns

网友:
保持成vcd格式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