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NW电位连接问题

楼主(2010-07-21):
NW通过PTAP连接到VSS,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PTAP是什么意思?
NW结高点位,PW(-sub)结低电位,主要是为了让结反偏,否则会漏电。

网友:
PTAP是什么意思?
NW结高点位,PW(-sub)结低电位,主要是为了让结反偏,否则会漏电。

顶楼上  PN结反偏...建议楼主去翻翻半导体的书...

楼主:
PTAP是P+。
不好意思,搞错了!问题应该是NW通过P+连到地,可以认为NW浮空。
貌似电源管理中有这种应用。对其原因不是很清楚。

网友:
做电容用的吧,可以稳定VSS电位,因为NW和P衬底之间是有电容的。

纯属个人见解。。。。,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做屏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