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read_lef生成的ref library,布局的时候corner pad没有在角上

楼主(2010-07-21):
我用astro的read_lef生成了ref library,然后做布局布线的时候,setup floorplan时发现corner pad怎么跟普通Io一样了,没有分布在角上,而是跟普通IO一样分布,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lef中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你可以自己给它定位吧,我没用过个布线工具,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哈

楼主:
拖过去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2010-08-21):
您好,请问一下,你用astro的read_lef生成了ref library的流程是什么?
是先create library,然后read_lef就行了,还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2012-03-19):
是不是因为在抽取LEF的时候,CLASS没有选择CORNER,而是和普通IO一样选择了IO?
应该可以修改LEF文件中CLASS对应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