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0912的使用问题simv

楼主(2010-07-21):
执行 vcs top.v add4.v
运行结果正常,
然后是运行生成的simv
竟然报告:

simv: /home/zhangq/tools/cadence/ic5141/tools/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3.3' not found (required by /usr/lib/libstdc++.so.6)
simv: /home/zhangq/tools/cadence/ic5141/tools/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4.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usr/lib/libstdc++.so.6)

而不是执行此目录下的smiv程序,
请问这时软件安装的问题还是使用的不对??

网友:
安装的问题,明显是没找GCC文件嘛。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simv是ic5141下面的一个可执行的命令,只要将icfb关闭就ok了,或者将vcs的simv改名字,在运行,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0-11-29):
楼上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改simv的名字不起作用,你所说的关闭icfb是怎么回事?

网友:
en 不错啊楼主自问自答

网友(2011-06-09):
把LD_LIBRARY_PATH注释掉居然就可以了。。。

差点去装gcc了。。。

网友(2011-07-12):
我也遇到lz的问题,请问关闭icfb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11-20):
运行simv,但是显示没有这个命令,是为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显式地运行本目录下的simv吧:

&>  ./sim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啦。。

网友(2013-12-31):
回复 网友A:

   运行simv执行文件时注意在放该文件的路径下执行~

网友(2016-09-08):
运行smiv 为什么没反应?文件夹里面多了ucli.key    各位前辈 是怎么一回事,是服务器软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