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疑问

楼主(2010-07-21):
modelsim好像必须在run之前加波形信号否则不能显示波形,各位大牛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你加好波形再run不就行了

网友:
是的,否则工具不知道如何收集你的波形数据。

网友:
有道理啊啊

楼主:
我要的是想加什么就加什么,RUN之前不知道加什么信号!!!!要用Debussy吧

网友:
倒了,做仿真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要观察什么信号。modelsim是没法给你解决的,除非你自己搞一个全集先跑一次存下来。

网友:
还是用debussy吧,工程不大,就所有波形都dump

楼主:
7楼的这位,理解水平有限啊,恩,可以原谅!

网友:
modelsim当然可以想加什么就加什么了,只不过debussy的层次化图形界面更好罢了,modelsim你还不是要把代码编译进去,在左边的管理窗口里面点击相应的模块,在信号窗口就会出现所属的信号,你拉拽需要观察的信号到波形窗口,完毕后运行run即可。debussy还不是要只不过是把两个步骤交换了一下,确实是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