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converter效率曲线最高点

楼主(2010-07-21):
BUCK converter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效率不同,那请问效率曲线是在什么情况下达到最高点?有没有相关的理论来证明?欢迎大家写出自己的见解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个

楼主:
别人告诉我是电源内阻和负载阻抗相等时,效率最高。可是我不理解,求达人指教。

网友(2010-11-06):
中度负载最高

网友(2010-12-17):
Re:别人告诉我是电源内阻和负载阻抗相等时,效率最高。可是我不理解,求达人指教。

The words above is incorrect. in fact, when Rin=Rload, Pout is the largest. But the efficiency does not like this...

网友:
主要的损耗分为3部分,
conduction loss,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swithing loss,与负载电流成正比
driver loss,与负载电流无关
加起来是个一元二次函数,就能找到最高点了

网友(2011-01-21):
就原来LT的burst mode,理论上说改变EA的低频增益可以控制burst个数。外部条件相同,每个burst变化的FB电压相同,增加低频增益,EA输出提前达到阈值,也就提前进入Sleep\Idle。

网友:
支持二元函数理论

网友:
讲的有道理,应该是用公式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2011-08-30):
    BINGO~
这种解释是最直观的~
也就是说当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驱动损耗相等的时候,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2011-11-16):
当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驱动损耗相等的时候,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
问个问题:效率难道不应该等于(Vout*Iout)/(Vin*Iin)么?
那个"当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驱动损耗相等的时候,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二元函数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
近似在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相等时,效率最高

网友:
数学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1-12-17):
最佳点与Power MOS设计有关

网友(2012-05-21):
轻载时开关损耗占比重多一些,重载时导通损耗比重会增加,中间会有一个最优值

网友:
这个比较难,应该像二次曲线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半导体损耗么?电感损耗怎么没人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 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把所有损耗的和加起来,除以输入功率。然后找到这个式子的最小值,这个时候效率最高。但是因为半导体损耗,电感损耗不同的器件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点并不是固定的

网友:
电源功率损耗主要由以下部分:
1、功率管上的导通电阻损耗,与负载电流成反比;
2、功率管上的栅驱动损耗,与开关频率成正比,这就是burst模式存在的意义;
3、功率管上的开关损耗(IV交叠),与开关频率成正比,同上;
4、电感的DCR损耗,与负载电流成正比;
5、电感上的AC损耗,与频率成正比;
6、电容的ESR损耗,与电感电流纹波成正比;
7、芯片电路的电流损耗;
所以,在负载电流很小的时候,功率管的驱动损耗(PWM模式)占主要,大电流的时候1和4占主要。所以效率的最高点往往在中度负载下。

网友(2012-12-28):
高手啊高手

网友(2017-01-09):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低点应该出现在负载电流等于负值的情况下,而负载电流不可能是负值,也就是说出现在最小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2018-06-29):
支持二元函数理论 +1

网友(2023-10-09):
效率拐点应该和大管子尺寸有关,公式计算出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