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文件如何转化为.pdf文件?

楼主(2010-07-22):
.sch文件为protel99se中电路原理图
多谢

网友:
1。用Ptotel打开该文件
2。安装Acrobat
3。在Protel中打印到Acrobat即可

网友:
安装fineprint就可以了,比acrobat小很多

网友:
只装Adobe Printer也不是很大....

网友:
装个虚拟打印机

网友(2010-08-24):
要么使用 altium designer6.3 画原理图,有直接把文件转换成pdf的

网友(2010-12-21):
用Acrobat打印到PDF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