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与spectreRF的区别

楼主(2010-07-22):
spectre与spectreRF有什么区别呢?是两个不同的工具还是怎么回事啊?我用spectre也可以仿pss和pnoise啊,好像文档上都说用spectreRF啊。但是我的candence仿真工具里面没有选择spectreRF这个仿真器这个选项啊,只有specice之类的。
请问各位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谢谢了!

网友:
spectre是用来仿真低频电路的,一般只包括DC,AC,TRAN,NOISE,STB,基本上除了spectre包含的仿真分析外,其余工具都属于spectreRF,像pss,pnoise已经是属于spectreRF仿真工具了,专门用来仿真射频电路。

楼主:
spectre是用来仿真低频电路的,一般只包括DC,AC,TRAN,NOISE,STB,基本上除了spectre包含的仿真分析外,其余工具都属于spectreRF,像pss,pnoise已经是属于spectreRF仿真工具了,专门用来仿真射频电路。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哦 这个原因 以前还一直不知道呢 还以为是一样的呢

网友(2011-03-20):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1-08-29):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2011-10-01):
原来如此,多些楼主

网友(2012-04-28):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
原来如此,了解了

网友:
对于SPECTRERF,还有一个重要的使用就是可以仿真开关电容电路。总之可以仿真大信号时变的交流特性。如PAC,PNOISE,PXF. 射频中一个典型的对应就是OSC和MIXER。 哈哈,很强大

网友(2013-01-07):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两者还是不同的,因为曾经在做混频器时,用spectre里的PSS+ swept PAC方法进行仿真转换增益,结果完全不对。但使用spectre RF时就正常了。具体的不同还请其他大神指教。

网友(2013-05-12):
回复 网友A:

    大侠  我记得人家仿真截图的时候都是spectre rf  。  我用spectre   仿真pss  截图还是spectre   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  spectre rf 也和spectre一样  只是仿真的是射频而已  感谢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  这个是不是在选择simulatro的时候就可以选择spectre rf 和spectre????求指教 ???拜谢???我的没有spectre rf的选项!!囧

网友:
谢谢回答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4-10-07):
。。。。新手区别不开。。。

网友:
长知识啦,谢谢楼主

网友(2014-11-28):
牛人汇集的地方

网友(2015-04-03):
學習到了阿~感謝

网友(2015-05-13):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20-06-10):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都没说清楚啥意思,上边一个个瞎回复

网友(2022-07-07):
thanks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