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raction PLL的应用领域

楼主(2010-07-22):
fractional PLL 可以提供很高的输出解析度,但是我们在哪些领域会用到它们呢。

求教中

网友A:
通信系统,比如信道切换。
另外,fractinoal PLL的in-band相位噪声要好很多。

网友:
这个建议自己去看教科书。。。。

网友:
呵呵同问为什么?

你这个结论有问题。

通信系统,比如信道切换。
另外,fractinoal PLL的in-band相位噪声要好很多。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为什么?请多指教!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想说在通信系统里每个channel的频道都比较窄
比如1MHz或者几百KHz,这是如果是整数分频,那么reference frequence 会很小
divider N会非常大,整个PLL的noise会非常大
如果使用fractional PLL后, reference frequence就可以用频率较高的crystal,比如24MHz或者更高频率的crystal,PLL的performance会提高

网友:
这个建议自己去看教科书。。。。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一下教科书的书名。。。

不过,我想引用2003年IEEE CAS上一篇文章的话来阐述我的观点:“One of the difficulities that arise in any circuit exploiting S-D techniques is that the high-frequency quantization noise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signal bandwidth through intermodulation products canused by nonlinearities in circuit components。”

更详细的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www.rfengineer.net/58/fractional-n/ ,请留意这一段:“Degradation of PD/CP noise floor”

网友:
通信系统,比如信道切换。
另外,fractinoal PLL的in-band相位噪声要好很多。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silicon tuner的,在这一领域,fractional pll已经是主流架构。

正如上面网友的回复,fractional pll 的inband noise较好是因为其divider N较小。
reference/pfd/cp/divider的噪声贡献了inband noise,它们与N是成正比的。在integer pll中,这个N值通常是几千的量级,在fractional pll中,N值却只有一两百的量级。

网友:
我理解的好像沒那麼複雜,只要想得到的輸出頻率不是輸入頻率的整數倍,就用的上。比如cd用的是44.1KHz, usb 只提供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