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I/O与外部器件接口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0-07-22):
比如FPGA与下一级器件进行通信,FPGA提供时钟(周期为T)和数据给下级器件,这个数据的传输延时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以满足下级芯片的setup 和 hold。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个数据在FPGA的传输延时约束在小于T但能满足下级条件的范围内。

我的问题是:1.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数据在FPGA内部的延时约束超过T,比如1.5T,更好能满足下级的setup和hold。 2. 同理,FPGA内部两个触发器间的组合逻辑处理延时为什么一定要小于T,可不可以大于T?(在保证setup和hold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丝毫不影响系统频率啊,大不了数据延时到时钟的下两个周期去采样,工作频率照样不变,我的理解对吗?请大侠指点!

网友:
这就是多周期约束的意义了,
如果数据变化率不是按周期来变化的,完全可以这样来做。
问题1,要看FPGA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了,IOB它的延时模块能力有限吧?
问题2,已回答,

楼主:
谢谢eaglelsb 的回答,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总是不敢肯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