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仿真流水线ADC时,时钟信号怎样处理?

楼主(2010-07-22):
小弟正在设计一个流水线ADC,但是却发现整个电路带上实际的时钟电路进行仿真时,过程非常缓慢。请问各位做个流水线的同志,怎样仿真真实时钟对ADC的影响?或者在Cadence或者hspice里,怎样在理想时钟上加入jitter这类噪声源,然后用这种模拟真实时钟的信号来驱动ADC?

网友:
我的观点:
时钟的抖动假定按正态分布,对ADC的影响可以手算个大概。
想要仿真的话估计主要在行为级(用C或matlab)跑跑了
想在时钟上加jitter在candence里是不是可以使用理想VCO当时钟源(VCO输入加电压噪声)?
流水线ADC还算快的,一个时钟出一个数据。试试SAR的跑个2048点FFT看,更漫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名字好牛X啊, PRGRAY又出现啦
clk jitter 不用考虑,这个东西不是你所能决定的
而且有成熟的理论,需要仿真么?找个公式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clk jitter不用考虑”是什么意思?
jitter对信噪比的影响有公式可查,但是公式都是针对具体jitter是多少来说的。现在我不知道我设计的时钟电路所产生的jitter到底是多少,所以我起初打算把这个时钟注入到ADC中,这样可以直接观差jitter的影响。或者换一个角度:我想通过对比理想时钟和实际时钟电路的效果,来看看我的时钟电路设计的是否合格,而并非想去单纯的研究jitter对电路的影响。
您的意思是是测量时钟电路的jitter,然后把这个测量的jitter带入公式算信噪比的恶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