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高精度ADC的电源decoupling设计

楼主(2010-07-22):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高速高精度pipelined ADC。主体部分完成的差不多了效果不错。目前在研究一个问题:
考虑到芯片封装的寄生效应(电感,电阻,电容等),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片上decoupling设计是否必要,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怎么来设计呢?

楼主:
额,没人说话~~大家随便谈谈吧,本来就是讨论啊……

网友:
你先看一下如果加入封装模型对电路性能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再考虑解决的办法,你觉得呢

楼主:
仿真的话感觉封装电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是后仿考虑电源总线的电阻(也就几欧姆)之后电感的影响又不那么显著了。
如果把decoupling电路看成一个滤波器来设计的话,要做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网友:
如果你能够让大部分的高频电流都在on-chip bypass cap 走掉, 就行了

网友:
個人覺得應該須要,不然雜訊會出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onchip vcc和gnd之间简单并联decoupling capacitor的话,
原理图仿真时该电容很容易会与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发生谐振。
之前说过相同的电路进行后仿真时反而因为从电源总线到onchip decoupling之间一小段金属连线1~2 Ohm 的电阻而产生很好的阻尼效果。

所以我猜测要把从on-chip vcc->bonding wire->片外LDO->bonding wire->on-chip gnd这一通路考虑成和on chip decoupling capacitor并联再设计实现onchip vcc和gnd之间的全频带低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by the way, mos capacitor and MIM capacitor,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en adopted as on chip power decoupling capacit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常来说我们不太希望power/ground有电阻产生IR drop,在low power supply ADC 会吃掉headroom,50mA*2 ohm=100mV
decap加的少 P/G上的peak会比较大,但是settle快
decap加的多 P/G上peak会小,但是settle的慢

BTW, I think no one will use  MIM cap as decoupling cap because of the size issue. Generally, several hundreds pico fara will be used.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
电阻值1~2 Ohm指的是从on-chip analog P/G bus 到 decoupling caps 的栅之间的电阻。整个 analog P/G bus 的电阻还是很小的,此外封装厂提供的bondwire的电感是1.5nH,电阻约70mOhm z总共键合了10对P/G bonding wire。

我的问题是:on-chip decoupling只要简单的并联 MOS capacitor吗?我去查了些论文有些会构造一些复杂的RLC shunt path。哪位大侠了解工程界怎么做的?

MOS电容用作dcoupling cap不用考虑会把ground noise带到衬底中吧?

网友:
抱歉,我没说清楚~
电阻值1~2 Ohm指的是从on-chip analog P/G bus 到 decoupling caps 的栅之间的电阻。整个 analog P/G bus 的电阻还是很小的,此外封装厂提供的bondwire的电感是1.5nH,电阻约70mOhm z总共键合了 ...
引用 网友C:

10对P/G? 好奢侈啊...,我们通常只有一对P/G,可怜啊
decap的Q值希望大一点好,也就是说串联电阻要小一点
什么论文里说去构造RLC shunt path? 怎么构造?教教我啊
L在chip上也能做?螺旋电感size很大,可能和整个ADC差不多了,而且Q值低
电容也只能加在P/G之间,没什么其它的连接方式
串电阻就是我说的问题
ADC对电源有这么sensitive么?电路是有PSRR的,尤其是differential signal
有实际的测试证明P/G noise影响 performance么?
仿真结果是:影响不明显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先把电路做好,再考虑这些次要因素

楼主(2010-08-28):
芯片终于要tapeout了。总结一下,请诸位大虾们指正:
1、使用片上电容做decoupling的时候,就像fuyibin大侠说的,还是peaking和settling的折衷问题。
2、电容的Q值不是绝对说是要大或者小,关键是要根据bonding wire inductor和decoupling capacitor还有P/G之间的equivalent impedance构造合适的damping factor,所幸的是在我的电路里串电阻法用电源总线上寄生的几欧姆就差不多了。
不过这样做很依赖于封装厂提供的封装模型的准确度。一切要靠人品了~~~
3、P/G noise的影响在原理图仿真里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等到真正tapeout之后有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效应估计就不足以成为bottleneck了。

Active Inductor for Power-Supply Decoupling in Mixed Signal.pdf

Resonance and damping in CMOS circuits with on-chip decoupling capacitance.pdf

网友(2011-06-27):
回复 网友C:

   流片结果咋样,验证理论了么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8-23):
回复 网友C:

thx

网友(2019-05-30):
楼主最后测的怎么样啊?那个电阻的理论验证了?

网友(2022-07-12):
刚好要用到,下载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