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mfg grid

楼主(2010-07-22):
Hi ,all

Now we use 1um technology , and the mfg grid is 0.005um in tech file.

I think it's too small for 1um technology, should I set snap spacing to 0.005 or a bigger one?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and expect your reply~~

楼主:
no one help me????????????????

网友(2010-09-19):
回复 网友A:
I think you can set the snap spcing to 0.005*N,where N is one integer. So you can set it to 0.5 or 1 ,and so on.

网友:
只要是0.005um的整数倍就行。
以你画着方便为主。

网友:
请问:什么是mfg???
画版图用的?不好意思,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