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奇怪的warning

楼主(2010-07-22):
仿真后出现了warning,请问何意?
     **warning** the following singular supplies were terminated to 1 meg resistor
   supply       node1            node2
  vdd                     0:vdd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vin                     0:vi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网友:
是不是電路接錯了啊
還是電路有節點沒用到吧

网友:
貌似电源到地有短路的,查查电路是不是有接错的地方

网友:
那个两个节VDD和Vin除了连接电源之外,没有其他的元件与之连接。你只要连上元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确认这样做,这个警告可以忽略

网友:
我也覺得電源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地端没接0

网友(2014-04-03):
回复 楼主:

    但是要怎么改啊。。我的也出现这个毛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你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改,你现在解决问题了么??谢谢。the following singular supplies were terminated to 1 meg resistor

网友(2021-11-25):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