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assign unassig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22):
小弟谢了一个4bit 全加器,然后综合,
// rtl for 4bit full adder
module TST (CLK, IN1, IN2, SUM, CARRY);
        output [3:0]    SUM;
        output          CARRY;
        input           CLK;
        input [3:0]     IN1, IN2;
        reg  [3:0]      SUM;
        reg             CARRY;
        integer         TEMP;
        initial begin
            SUM = 0;
            CARRY = 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TEMP = IN1+IN2;
            SUM = TEMP;
            if (TEMP > 15)
                CARRY = 1;
            else
                CARRY = 0;
end
endmodule

elaborate后log如下:
Running PRESTO HDLC
Warning:  Starting with the 2000.11-1 release, the Presto Verilog reader treats Verilog 'integer' types as signed; synthesized result may not match earlier versions of HDL Compiler. (VER-314)
Warning:  ../rtl/TST.v:28: unsigned to signed assignment occurs. (VER-318)
Warning:  ../rtl/TST.v:29: signed to unsigned assignment occurs. (VER-318)

这里面的assign unassign把我弄糊涂了,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下?

网友:
声明为reg类型的寄存器变量SUM为unsigned(无符号数),而integer整型变量TEMP则为有符号数(signed)。
以下赋值语句,就是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交叉赋值,产生了warning.
        TEMP = IN1+IN2;
            SUM = TEMP;

网友:
You should use non blocking statements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解释,小弟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