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一下RC oscillator和Ring oscillator

楼主(2010-07-22):
从原理来讲,这两个东东都是电流对RC充电从而得到一个频率,所以我觉得这个频率误差只和I R C有关系,所以我想他俩的频率误差应该相差无几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关键是相位噪声。。。

楼主:
还没有关系到PNoise的程度,关键是输出频率误差偏移,因为PVT的误差,设计的OSC大约有20%的偏移

网友:
一般ring oscillator 是沒有r 的,或者可說它的r是mos,所以個人覺得ring oscillator 對電壓變動誤差更大。

网友:
这两者的电压系数会截然不同,环振的电压系数的正负性会受到其结构的影响。

网友(2011-09-19):
这两者的电压系数会截然不同,环振的电压系数的正负性会受到其结构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其实没有好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OSC逃不掉RC的工艺偏移,I则可以剔除,20%的偏差对于一般的模拟系统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2012-06-14):
主要是R的偏差太大

网友(2024-09-27):
kankan, study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