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单片机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网上找到的一个单片机串口发送程序,有一个地方不理解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U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ES=0;
   TI=0;
   SBUF=i;    // 发送数据到uart0
   while (!TI);   / 等待发送1个字节数据完成
   TI=0 ;    // 清除中断标志
   ES=1;
}

void SysInit(void)
{

    PCON |=0x80;
    SCON=0x50;
    TMOD=0x21;
    TH1=204;
    TL1=204;
    TR1=1;
       ES=0;
       TH0=0xB8;
       TL0=0x00;
       TR0=1;
       ET0=1;

}

void main (void)
{

SysInit();

   while (1)
}
Uart0_transmit(0x55);

}

}

在Uart0_transmit函数里面,首先ES=0;也就是禁止串口中断,
然后 while (!TI); 等待 TI变成1,也就是等待发送中断标志变成1,
前面已经把串口中断禁止了,TI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变为1,while (!TI);这句
是不是个死循环?

网友:
这个是查询模式,不会死循环的,目的是数据完整发送

网友:
前面的ES=0只是为了防止误动作,当你传输完数据后在允许中断!与你的TI值无关!

网友(2010-11-14):
像你学习,我还没有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