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cketIO GTP与光模块SFP连接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使用Xilinx的V5FPGA的RocketIO接收光模块的2.5G数据,目前调试FPGA下载正常,但是用ChipScope查看RocketIO的接收情况总是没有数据,好像是时钟没有恢复出来。调了2天了没有进展,哪位大虾帮忙出出主意,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有V5的开发板ML507在手,碰到好多问题,最大问题是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相比,刚好错了一个字节,我都搞了4、5天了,郁闷,你的可以吗?

网友:
有钱淫啊~~~都玩V5的板子了

网友:
你用ChipScope看2.5G的时钟?你的ChipScope的工作频率是多少?还是用高频的示波器去看恢复出来没有吧。或者把时钟分频后再看。

网友(2010-09-15):
我刚做,看来后面的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2010-10-21):
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2010-11-28):
    这个是正解,经典!

楼主要注意chipscope的频率。

网友(2012-06-12):
我有V5的板子,也要做FPGA与光模块之间的连接及调试,还不知道怎么入手呢

网友:
弱弱的请问楼主光模块的2.5G数据是用什么产生的啊?刚入手,还请不吝赐教哦~~嘿嘿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发送和接收模块,用PRBS作为数据流,至于用7位还是15,23,,32位,就要具体你看的传输速度和协议了,一般协议里都会写用什么码型来进行测试,如果PRBS位数太低,游程不够,可能会测不出一些极端情况,收发器有潜在传输错误,但测试码测不到。

至于错开8位或者低8位和高8位互换,一般情况检查下时钟和时钟修正序列。如果是板子硬件没做好就麻烦了,如果是开发板就按上面说的看看
光模块,如果是SFP这样的东西,注意下SDA和SCL信号,这个是调整SFP内部参数的IIC总线,千万别忘了连上,光模块对温度,反射角这些东西要求很高,其实也是个负反馈系统,千万注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你的chipscope用的时钟对不对,一般用txuser_clk

网友:
使用chipsoce 抓2.5 G 信号? 那你的采样频率是??

网友:
这个就简单了,你怀疑是时钟没锁定,那么可以看下输入的参考时钟有没有问题,这个得靠示波器,若没问题,那么再看下,内部的恢复时钟的锁相环的锁定了没有,若没有锁定,那要看下你例化的IP核是不是没有按照手册要求!~

网友(2013-05-03):
是设置问题

网友(2014-04-0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了字节错序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6-27):
#youemei 你好,请问你错位一个字节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刚好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字节错位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