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xer仿真中Portg的设置

楼主(2010-07-23):
目前有两个balun可选,一个是analogLib中的ideal_balun,另一个是rflib中的balun,哪位知道应该用哪个?
如果用第二个balun并设置输入输出50欧姆匹配之后,port输出还需要加50欧姆电阻吗?
请大侠指点

网友(2011-09-17):
我用的是analogLib中的ideal_balun

网友(2013-09-01):
这个还真没注意,Balun就是Balun,好像没什么区别吧,我用的是anilog里面的

网友(2013-10-18):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