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syn、pvl、mr文件的作用各是什么?

楼主(2010-07-23):
DC综合的时候用analyze,产生一堆的syn、pvl、mr文件,请问这些文件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
没人知道么?顶上去。

网友(2012-09-13):
顶上去,我想知道,求高人指点

网友:
只知道是DC综合产生的中间文件,还真没研究他们是干嘛的。不过楼主可以去solvenet查查看,synopsys应该有解释

网友(2022-01-04):
顶一下 有人知道不

网友A(2024-09-14):
顶一下,这个中间文件咋让他输出到指定目录哇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这个中间文件咋让他输出到指定目录哇

analyze中有一个option -library,可以指定输出目录